cc-link 站 寄存器如何分配??

楼主(2013-06-26):
求助 cc-link里的站对应的 , 寄存器如何分配? x y这个知道 ,设置站号和对于的字节占用数。 但寄存器的地址如何分配啊 ?如何把寄存器地址和站号对于 ,从而使用top 和frm 求助啊 大神帮下。。

网友A:
第一是设定CC-LINK的站号,然后通过软件内网络参数项去设定I/O的地址

网友B:
不行QQ联系:385987917
承接自动化 QQ61882040 江苏扬州人 熟悉三菱、西门子、信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