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7):
变位机电伺服电机是增量型编码器,如果想在每天第一次工作时找下原点,应该怎么做才精确

如果按照滚珠丝杠的那种利用外部接近开关和Z相脉冲,应该有点困难,因为Z相脉冲一周才一个,即时我有减速机,但减速比为80,这样有可能出现360/80度才会有一个脉冲,这样误差也比较大啊,应该怎么做呢,各位大侠

网友A:
听你说的第二句话哥就无语了!

伺服的Z相信号是伺服给的,跟你的减速机有个毛关系呀,

跟减速机有关系的只能是原点接近信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你说的第二句话哥就无语了!

伺服的Z相信号是伺服给的,跟你的减速机有个毛关系呀,

跟减速机有关系的只能是原点接近信号呀!

电机转一圈才发一个Z相脉冲,原点接近信号动作后减速,然后检测这个Z相脉冲。检测这个过程中电机仍然在转。

网友B:
我以前和你有过一样的疑问,而且我的减速比是161,就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最终采取了ZRN那条指令,只用接近开关找原点,就是接近开关亮时开始减速,直到接近开关的下降沿停止旋转。

1楼说的没错,Z相脉冲和减速机没半毛钱关系,但是有了减速机后出现一个Z相脉冲的时间变成了360/减速比,接近开关的安装位置实在是没办法找啊,也许我装在某个位置时,在接近开关的下降沿出现时刚好过去一个Z相脉冲,我就要等到下一个Z相来时才停止旋转,但这时已经过去了360/减速比的读数,还有那种出现在中间时的情况

所以我认为圆周运动的时候不是太适合用Z相,也许是我想的太片面,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和你有过一样的疑问,而且我的减速比是161,就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最终采取了ZRN那条指令,只用接近开关找原点,就是接近开关亮时开始减速,直到接近开关的下降沿停止旋转。

1楼说的没错,Z相脉冲和减速机没半毛钱关系,但是有了减速机后出现一个Z相脉冲的时间变成了360/减速比,接近开关的安装位置实在是没办法找啊,也许我装在某个位置时,在接近开关的下降沿出现时刚好过去一个Z相脉冲,我就要等到下一个Z相来时才停止旋转,但这时已经过去了360/减速比的读数,还有那种出现在中间时的情况

所以我认为圆周运动的时候不是太适合用Z相,也许是我想的太片面,求指点

我也有此疑问,不知道有没有做过的高手。

网友C:
只要机械上不打滑,那么碰到原点开关后,编码器再找的这个Z信号位置是固定死的,这个位置就是原点位置。
要是每次位置都会变化----那么最求再高的精度有什么意义。

网友D:
或者可以接近开关+停电保持型存储脉冲量相结合来找原点。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E:
接近开关不要和Z信号重合,这个很重要,到接近开关后蠕动速度要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