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容爆了

楼主(2013-06-27):
今天上班突然变频器就把空开给顶掉了,检查变频器发现两个大电容有一个给爆掉了,先前有过一次报警但没注意看报警代码复位又重新启动了,可没过几个小时就成这样了,是温度高散热不好造成的吗?望大伙给分析看看

网友A:
环境温度过高,制造缺陷,到了使用寿命都会造成这种问题的。

网友B:
保养不当也会造成,一般电解电容要求热保养。

网友C:
电容爆了,检查一下均压电阻

楼主:
真的是产品设计缺陷整流桥也坏了 才用了两年

楼主:
难道国产的就这么不经用嘛 同样是变频器ABB的 西门子的都没事

网友D:
当时三相电源电压多少?变频器运行负载匹配么?

网友E:
是啥牌子的机器啊

网友F:
有没有加浪涌吸收装置

网友G:
这个跟使用也有关系的,不要一案定为变频质量问题

网友H:
温度过高导致爆了...
债权债务 www.58zcw.com

网友I:
你这好像是逆变模块爆了啊!!!!!

网友J:
加速太快也会炸模块的

网友K(2013-07-27):
电容炸开有以下几点:1.电压过高,电压过高会导致电容击穿,轻者造成电容漏液,重者炸开。2.电容一般是两个串联使用(每个电容是400V或450V),每个电容上面并联一个均压电阻,如果电阻开路也会导致电容损坏。3.电容容量不够。4.略质的元器件,现在变频器市场混乱,变频器生产厂家为了追求利润,全用的元器件质量下降。

QQ:1792595232

网友L:
瞅着像台安的变频器

网友M:
温度过高,制造问题,或电压过高

网友B(2013-10-14):
是不是均压电阻损坏赵成的

网友N:
这个也太衰了吧big-bit.com

网友O:
我的三菱也爆过,用5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