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选型问题

楼主(2013-06-27):
老设备上用的电机和驱动器分别是鼎拓科技的24HS5401-10N和MA880H。电机步距角1.8 电流4.0.
现在貌似已经停产了,想继续用国产步进选哪家的质量可靠。选型时只要按照步距角和电流、轴径对应上就OK了吧???求解答

楼主:
沉了吗 在线等

网友A:
雷塞的就行

网友B:
看要求,如果要求高,又是大改就换伺服了,如果要求不高可以使用白山
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