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踏开关

楼主(2013-06-27):
求助一下,谁有脚踏开关的型录,任何品牌都可以。
现在买了一个自锁的脚踏开关,需要的是复位的脚踏开关。

网友A:
百度上搜一下就行了

网友B:
上阿里旺旺看看就完了

网友C:
脚踏不都是复位吗,自锁的是外围电路吧,
学者

网友D:
引用楼主gkrjy_ygc于2013-06-27 09:54发表的 脚踏开关 :
求助一下,谁有脚踏开关的型录,任何品牌都可以。
现在买了一个自锁的脚踏开关,需要的是复位的脚踏开关。
有,TEND TFS-101还是TFS-102就是,具体的内容你自己查询便知

网友E:
太多了,正泰,欣灵,机床附件厂.多的不能再多了!

楼主:
谢谢大家
新的也买了,之前的自锁脚踏开关,我把里面的一个铁钩拆掉了,就变成复位的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