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3-06-27):
西门子440变频器11KW带2台3KW电机,起重用,最近老报故障0002过电压,具体情况是空载时没问题,吊重物时运行过程中报故障,检查了电源电压为410V左右,请教可能的原因?

网友A:
那你试试把加速时间设置长点,如果之前不报F0002,用着用着就报了,我想应该是机子内部有故障了!

网友B:
410V高了,变频器参数是380V,一般不要超过400V。
无锡市北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BCNet-S7 技术交流群:229195162
0510-85166823 bcnets7@163.com
www.beichen-automation.com
淘宝:http://shop113462796.taobao.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10V高了,变频器参数是380V,一般不要超过400V。
变频器默认输出电压都是400V,但我国普通低压三相交流异步电机额定电压是380,这个参数容易忽视,所以我也赞同。

网友D:
变频器绝对没有问题,调一下P071,调到大于410V,就不会F002报警了,平时多注意收集资料。变频器参数很多,各个厂家又不一样。各位仔细看一下MM40的说明书。

网友E:
朋友你还是设置问题,电压·加速时间等

网友D:
是说的变频器硬件是没有问题呀。

楼主:
加电抗器是否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