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7):
请大侠讲解下这个递增指令如何工作的,k4y0z是如何变化的,跪求啊,谢谢大侠

楼主:
谢谢兄弟,但是没说到关键上,前面那些我都知道,主要就是k4y0z的动作情况,我在仿真软件上调试的时候,k4y0z没有任何变化,只有下面的z在一直加一,前面的incp接通的话,k4y0z应该执行加一动作吧,可为什么软件上看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但是没说到关键上,前面那些我都知道,主要就是k4y0z的动作情况,我在仿真软件上调试的时候,k4y0z没有任何变化,只有下面的z在一直加一,前面的incp接通的话,k4y0z应该执行加一动作吧,可为什么软件上看不出来,,,

1.從監視元件看
2.把Y0~Y17拉出來看

這個程式有小問題  自己注意一下

楼主:
可能是程序有点小问题。但是不影响k4y0的运算结果啊,我单独把y0拉出来后,也看不出来

网友A:
稍微修改一下

网友B:
K4Y0是在不断的变化的,但不是在进行加1的变化(而是1 3 7 15,,,,,,)!由于你程序中是K4Y0Z0,随着Z0的不断变化,INCP 的操作对象也是在不断的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