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7):
  现在需要做一个控制三轴伺服工程。由于甲方规定需要用西门子的PLC,所以想选择可以控制三轴伺服的S7 200 smart。但是由于以前没用过smart的PLC。所以想问一下此程序能否实现。
     X, Y, Z三轴的伺服系统。X为平移,Y为上下,Z为旋转。z旋转的时候需要实时改变旋转速度,并且没转一圈需要输出完成信号。z旋转一圈,X需要平移一段距离。(也就是X和Z有可能同时动作)X平移几次后,Y需要上下动作一段距离(y和Z也会同时动作)。所有的数据都需要在触摸屏上输入。
    我的问题是:SMRAT 能否支持三轴同时动作? 能否支持实时改变速度(Z)。能否采集输出端输出的脉冲数,(计算Z旋转了多少圈)。
龙芯

网友A:
SMRAT 支持三轴同时动作,可以采集输出端输出的脉冲数,但是实时调速能不能用就不知道了
技术源于不断自我提升,人品奠定明天是否能够成功。
只要我接手的项目,我一定会帮您进行到底

网友B:
首先,s7200smart支持三周同时动作,其次,你要测转了多少圈,Z相是每转一圈输出1个脉冲,这样你采集Z相的脉冲数,就可以知道转了多少圈了。第三实时调速问题,200的控制步进的时候可以实时调速,这个就不知道了,没试过,你可以参考这个去试验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