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CP1E 中断输入问题

楼主(2013-06-27):
我用 CP1E 光栅尺高数计数 做定位用。读取的脉冲存储在 寄存器里,当脉冲达到某个值的 立即复位某个输出继电器(100.01),不受扫描周期的影响 (就是减少误差)。应该怎么做! 比如三菱的HSCR比较复位指令 不受扫描周期影响。

楼主:
跪求各位高手帮帮忙,欧姆龙还是最近才学习

楼主:
光栅尺 AB 相位差输入4倍频率 能不能设置成1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