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环境下安装GX Developer无法进行通信测试

楼主(2013-06-27):
我的电脑是win7旗舰版的,安装GX Developer8.6以后,没办法进行通信测试,找不到电脑的com接口是几,麻烦大家帮忙解决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你的电脑有COM口?

楼主:
没有啊,怎么办啊,是不是要跟外部设备相连后才能用啊,我现在只是刚学软件,请多多指教啊

网友B:
win7系统装GX Works2软件就不头疼了.......

网友C:
usb驱动装了没?

网友A:
没有COM口,怎么用COM口通讯啊,用扩展转接的COM口或者用USB连接吧。通讯设置里面选择COM口以外的方式通讯就行了。

楼主:
啊,这么回事,按照上面说的,我装了GX works2后,还是不显示com接口啊,是不是电脑连了PLC后才能显示啊,要不麻烦您加我一下,我的QQ号码605759118,请多多指教啊,还有20天就上班啦,我本科是学机械的

网友D:
如果你的是笔记本,可能是没有com口的,你所谓的通讯测试是指什么,仿真运行吗?
应该不是找三菱找USB的驱动,如果你只是模拟,那有没有COM无所谓。如果你是要与PLC相连,那你要有一根下载线,安装线的驱动。一般笔记本都是用USB转232口的,对应的芯片驱动安装上就可以了。如果是Q系,直接可以用USB线下载的,不需要任何驱动的。

网友E:
找三菱供应商要USB驱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找三菱供应商要USB驱动,
如果是USB线连接Q02H系类之类的,则USB驱动在安装好的软件内已经自带了。连接PLC的时候,会提示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