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昆仑屏连FX3G问题?

楼主(2013-06-27):
屏是TPC7062KX,PLC是FX3G,,,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时会通讯不上,,上电能通讯后就一直没问题的,,上电后通讯不上就一直通不上,要重新上电,时好时坏的,,原来怀疑是线的问题,,重新焊了一条的,线是没问题的,不知啥问题了,

网友A: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是昆仑屏连接FX3U。时好时坏。可能是驱动不太稳定。

楼主:
不稳定??那麻烦了,,,做了三台机子,准备发到浙江去的,,

网友B:
看来还是维纶通的触摸屏连接3G的比较稳定 昆仑通态的触摸屏连接1S 1N 2N都没问题。看来昆仑通态的驱动更新得不够撑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