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十台伺服选用三菱或台达的PLC哪种型号控制较好?

楼主(2013-06-27):
十台伺服选用三菱或台达的PLC哪种型号控制较好?

网友A:
三菱的还可以,用Q系例控制。
下载积分:+5(大地) 感谢!

网友B:
台达EH340点主机一台+20PM 3轴定位模块2个
支持圆弧 螺旋插补 成本约8.5K
绝对明智的选择
下载积分:+5(大地)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的还可以,用Q系例控制。
用Q系列有点大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