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7):
现有一条全自动生产线具体设备配置如下
NO.1 某品牌专用上料机械手PLC配置 欧姆龙CJ2M-CPU12
NO.2 某品牌压机 PLC配置西门子S7200-226CN
NO.3流水线 配置三菱D700变频器
NO.4 专用机床 PLC配置欧姆龙CJ2M-CPU13
NO.5 流水线 配三菱D700变频器
NO.6专用检测设备 PLC配置基恩士KV5500
NO.7专用移载机械手 PLC配置三菱FX3U-64MT
NO.8专用清洗设备 PLC配置欧姆龙CP1E-N60DR
现在使用线路I/O实现了自动化运行 但是在运行操作中有诸多不便
想做一个总站控制整条线的设备 最好能监控各机床的状态已经plc数据
不知是否可以RS-485 ?问题是不同品牌的plc都加485通讯模块如何实现互相通讯
各PLC内部寄存器地址如何定义,如何可以实现读写?
另外总控想用三菱的Q或L系列主机。
请各位发表高论,高质量回帖必加分

网友A:
一条线上用3个品牌的PLC,变频器。自找麻烦。

网友B:
用三菱Q通信,但程序就麻烦

网友C:
组态软件 or  OPC。

网友D:
厂家都不一样,用通信方式不太好弄。你只是监控各站生产状态而已  直接用开关量就可以啊

网友E:
用網路連線
將所有PLC連入PC
由PC統一做控管聯繫
這樣 報表 警報 記錄 工況...都可做分析

网友F:
组态软件应该可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