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8):
小弟现在想实现这个功能,有没有更方便的指令,大家讨论下
输入 输出
X0 Y0
X1 Y1
X2 Y1 Y0
X3 Y2
X4 Y2 Y0
X5 Y2 Y1
X6 Y2 Y1 Y0
X7 Y3
X10 Y3 Y0
X11 Y3 Y1
就是当输入X0时 Y0有输出
.
.

当输入为X4时 Y2 Y0有输出
.
.
当输入为X11时 Y3 Y1有输出

网友A:
X0=ON   X1=ON    Y=?

楼主:
引用 网友A:
X0=ON   X1=ON    Y=?

  同时只有一个输入点接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时只有一个输入点接通

沒辦法
因為這個條件中X被視為單一開關
故只能就此條件成立 輸出相對應結果

网友B:
供参考。当X0-X11有多位ON时,以高位ON为准,低位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辦法
因為這個條件中X被視為單一開關
故只能就此條件成立 輸出相對應結果

嗯,我也没想到其他更好的方法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参考。当X0-X11有多位ON时,以高位ON为准,低位忽略。

这个主意好,比我想到的简单多了,高手,谢谢你,
按照我的要求用的话 MOV D12  K4Y0  改为MOV D12  K1Y0 就能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供参考。当X0-X11有多位ON时,以高位ON为准,低位忽略。

那如果不按X0 X1 X2,,,,,,的顺序来控制!!4楼,你的程序能用么???

网友D:
可以试一下十字键输入指令TKY   X0    D0   Y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试一下十字键输入指令TKY   X0    D0   Y0

这个能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能用吗?

这个不能用
TKY指令用于10个输入点,对应10个输出点。9楼的结果只能是 X0-->Y0,X1-->Y1,。。。。X10-->Y10,X11-->Y11
达不到用Y0-Y3,以8421码的形式来表示10个输入点的那个有输入(Y0-Y3最多可表示15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