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8):
举个例子吧,PLC程序中,我现在想增加一个点,看见程序中有I4.0是空的,但程序中有关于IB4的程序,现在我想用I4.0这个点,不知IB4是否包含了I4.0-4.7所有的点。忘大侠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你的理解是对的。可以用它试试。因为虽然其它地方用过IB4,但是不一定用到该位。

网友B:
最好不要用!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

网友C:
既然原来的程序中有用到IB4,最好再不要用I4.0了,

网友D:
最好不要用IB写程序

楼主:
谢谢各位,我感觉也是这样,既然程序中已经调用IB4,那就说明I4.0到4.7都已经被调用,所以还是另找空余点吧。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