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MRON高手帮忙解答个问题,程序如附件有注释

楼主(2013-06-28):
因设备上的真空表数字显示与触摸屏上的显示不一致,信号由真空表输出进PLC,本人想通过在PLC里面校正使显示一致,但对OMRON的程序不熟,所以请教各位大神帮忙,怎么调整使触摸屏上的显示发生变化

网友A:
问题不详

楼主:
就是说我这个真空表输出4-20mA 本身带数字显示,假如正常使用时数显表显示-80KPA,但信号进PLC处理后在触摸屏上显示为-90KPA,现在该怎么修改程序使其显示与数显表一致,我记得以前用FUJI的PLC时是可以更改计算的系数使其显示一致的

网友B:
检查人机的数据类型与程序的匹配

楼主:
就是不懂啊

网友C:
修改程序,应该是模拟量编程写错导致

楼主:
我已经知道了 里面有个调整是用来做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