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X-0NE4 安装遇到NET Framework1.1SP1安装不上 怎么办

楼主(2013-06-28):
本人系统是WIN7专业版64位的,系统已自带NET Framework4了,但每次安装总要安装那个1.1SP ,公司配的笔记本又不好改系统,请教各位有谁在64为系统上装过???

网友A:
64位系统请使用CX-ONE V4.26或以上版本。
Good Luck~

楼主:
我用的4.27的 安装的时候还是要安装1.1SP
故障如下图

网友B:
这里讲得很清楚,你照做就是

楼主:
就是装不上去啊

网友C(2013-10-05):
遇到同样的问题,哪位大侠解答一下

网友D:
前几天我也曾经遇到过,解决方法是卸载已经安装的NET 1.1,重新安装,然后再安装1.1 SP1。
NET 1.1 SP1也可以在微软官网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