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项目打不开

楼主(2013-06-28):
从另一个计算机拷贝过来的程序打不开,出现如图的情况,计算机名已经改过了,还是这样,向各位高手求救!

网友A:
直接复制的还是用软件向导压缩后保存的?

网友B:
使用wincc 的项目移植 然后将项目的计算机名改为PC机的名称 就可以了。

楼主:
是别人通过QQ传过来的文件!应该是原来的文件直接传给我的!

网友C(2013-08-07):
醒目里面的本地计算机名字不一样造成,点击本地服务器,进去计算机更改属性,改为使用本地服务器,确定,关闭项目后再重新打开

网友D:
按三楼的方法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