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6ES7 901-3DB30-0XA0线可以给smart700IE下程序吗

楼主(2013-06-28):
我用6ES7 901-3DB30-0XA0线可以给smart700IE下程序吗,谢谢啊
大概说下配置思路,感谢啊

网友A:
答案是肯定的,你IE的直接用网线下载就行

网友B:
直接用交叉网线下载就OK了

网友C:
直接用到网线下载更快啊,IE网线更快,只要设置一下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