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0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3-06-28):
公司加了新车间,组建了三条新流水线,三相电机全部用西门子S7-300控制变频器MM440来驱动,偶尔会出现其中一台变频器报故障代码,F001 后 按FN 及断电复位也不可以,不能复位就没法用呀,还好只有几台,陆陆续续都换了三菱的变频器,至今无故障,郁闷啊,?《变频器都是正规渠道买的》

网友A:
昨天我也碰到了类似的情形,不过今天把换下来的试了一下,竟然好了,那F001可以清掉了,但还是不敢用,西门子变频器原来进口的用了7年,这次换的才用半年不到就出现上述情况了,有的坑爹,据说现在西门子都是国产的了,

网友B:
个人觉得,西门子的变频器没有施耐德和ABB的好用。
更进一步说,ABB的比施耐德来说,更好用,更具性价比。

网友C:
好几年前,西门庆儿子的某个功率等级的MM440变频器就国产了,遇到使用1年半后同一时间批量坏的。而且坏的是同一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