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没意思

楼主(2013-06-28):
公司里的变频器0.75-2.2KW每年都要坏许多。特别是梅雨季节
早上一开电,要炸好几个。哎,变频器实在没意思。
下载积分:+1(wananjushi)

网友A:
开张没放炮 没上供
下载积分:+1(zgf889) 好贴好贴!

网友B:
你公司用的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呢??我公司的变频器全是三菱的,大大小小的总53台,一年没坏过几台呀,,

网友C:
艾默生的板子涂了三防漆,估计好一点

网友D:
我公司变频器也有70多台,每年基本没有坏的。我们用的是丹佛斯的。

网友E:
没意思你还用?用VS马达不行么?

网友F:
南方天湿气重,最好柜子上加小空调

网友G:
要经常防潮,防尘!

网友H:
变频器最好不要停电因为电解电容送电时容易击穿

网友I:
我们用ABB和西门子的,7,8年了也没坏过阿,无锡的梅雨季节湿度很高的,最好别断电,让变频器风扇转吧

网友J:
太潮湿了,在不用设备时,变频器不断电,也许能好些

网友K:
电器箱里装个白织灯,雨季来了和不开机时都开着,这样变频器和别的电器就很少坏了

网友L:
柜子的防护等级不够!

楼主:
感谢大家的跟帖,说得都很好。三菱的好许多。就是会有一些
软故障,国产的就不行了。多数时间长了会炸。

网友M:
兄弟商机啊,自己修呢。只要同品牌。跟换灯管一样简单。量一下确定具体坏的部位。直接换就行。厂家也这样修的。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N(2013-08-04):
停电久了,突然送电,给内部电器元件冲击力太多,所以就冒烟了。以及绝缘度不够

网友O:
停电时间长了要烘干几天的。不然内部容易短路的。

网友P:
你们公司用的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网友Q:
我们单位0.75KW--90KW的变频器130多个,九成是三菱的,十几年就坏了6个,看来南方真是太潮湿了。

网友R:
我在重庆,我们厂可能有一百个不到的各种功率变频器,去年和今年,可能坏了三分之一了。。。

网友S:
除了以上朋友们说的问题,有没有采取除湿的措施,上面这个(加热除湿器)可能对你有帮助,如果采用效果好的话要记得回复。
不断向前

网友T:
电器箱里装个白炽灯,雨季来了和不开机时都开着
机器不能老停的 至少每个星期开一次半小时以上

网友U:
有商人頭腦~~~!
引用 网友M:
兄弟商机啊,自己修呢。只要同品牌。跟换灯管一样简单。量一下确定具体坏的部位。直接换就行。厂家也这样修的。

网友V:
电器箱里装个白织灯,雨季来了和不开机时都开着,这样变频器和别的电器就很少坏了, 这个方法不错啊,

网友W:
学习了, 还有这样的事,没见到过!

网友X:
国产固然与一些境外的品牌有一些差距,但是楼主你维护做好了吗?变频器需要在干燥,通风的环境下才能正常运行啊,还有就是平时尽量不要停电,冷 风机经常检查。
如果上述做好了还是经常出现问题,那只能是换变频器品牌了(不排除使用劣质变频器)。其实国内一些著名的变频器品牌已经做的相当不错了。一般正常使用3-5年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还有就是考虑变频器进线加电抗器试试。

网友Y:
我们用的是西门子的,还可以,一百多台五六年了,也就坏了几台。

网友Z:
没做浪涌吸收吧

网友AA:
用IP65的肯定没问题

网友AB:
1.防潮是一个方面。
2.供送电是一个方面。很多是已停机就断电,一开机就送电。

网友AC:
是否使用时间有好几年,到了更新的时候了。

网友AD:
变频器实在没意思。

网友AE:
引用 网友R:
我在重庆,我们厂可能有一百个不到的各种功率变频器,去年和今年,可能坏了三分之一了。。。
工作条件太差了吧,灰尘太多了,太潮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