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开关控制两盏灯

楼主(2013-06-28):
现一个房间有一个单控开关(不是按扭哦),买了个灯为两路,一路暗光,一路高亮度。谁能想出两路分别控制的办法。老小都能操作,用PLC当然不现实。用简单点的办法。

网友A:
换开关最简单

网友B:
这个问题问的有问题!花五块钱再加个开关算了

网友C:
电子三档转换开关

网友D:
买个数码分段开关,隐藏到灯罩里就行了。百度:分段开关。

网友E:
商店里有专门的电子分路开关,装在灯罩里

楼主:
走的暗线怎么加开关?怎么加线?
花了半天时间,在吸顶灯内加了两个继电器总算搞定了。
第一次开高亮度,关一下马上再开低亮度。

楼主:
看来大家PLC搞多了,把继电器电路给忘了。这电路很实用的,现在灯具大多都分两路。在走线路时又没有先考虑进去。

网友F:
[s:32有专门卖的 我家装了好几盏
每天一点点

网友G:
引用 楼主:
走的暗线怎么加开关?怎么加线?
花了半天时间,在吸顶灯内加了两个继电器总算搞定了。
第一次开高亮度,关一下马上再开低亮度。
两个继电器???有一个长期工作?????

楼主:
要加個電容和一個電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