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8):
现在PLC 无法和电脑连接上,读不到程序。PLC开机后RUN指示灯未亮,但输出灯大部分都亮。如图:

亮灯的输出点都有正常输出,电机、电磁阀都工作。

原本是正常生产的机器。突然就故障了,触摸屏与PLC也连接不上,通讯中断的那种、

拆开后发现 芯片很烫手。

经检查,PLC输入输出点都正常,无损坏

怀疑是金属碎屑掉进去短路了某部分。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读到程序呢,要赶生产(装了个新PLC 上去)

有没有朋友碰到这样的问题的  或是有好的解决方法的。

网友A:
你的图片可能只有你自己能看到。
提示只能内部交流
感谢!
版主,现在图片看的到了、麻烦分析下。谢谢

楼主:
现在 你们能看到图片了么。

网友B:
1,想办法,或找PLC厂家提供连机方案,读取程序。

2.实读不出程序,有电气图纸吗?有触摸屏吗,有电脑操作画面吗?我看你那一共也没有多少个点,根据图纸和画面,根据工艺重新编写一套程序。

网友A:
能否读出程序,要看PLC损坏的原因和损坏的程度了。

网友C:
信捷的PLC啊,读程序的口在那个圆口上啊,如果没有加密读应该没问题的吧,没看见有多坏啊

网友D:
未动行 不会有自已有输出
指示灯可能是提示什么故障内容
问厂商

网友E:
修理plc,信捷不能读出。

网友F:
我可以帮你解决!只是钱的问题了

网友G:
未运行,就输出了,这是个很危险 的故障吧。
问信捷。

网友H:
以前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内部2003输出心片坏了,在同一台机器上烧了三台PLC,信捷的。后来拆换了一个三菱的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以前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内部2003输出心片坏了,在同一台机器上烧了三台PLC,信捷的。后来拆换了一个三菱的就好了,

山寨的三菱的FX系列,但质量就不多说了。

网友I:
什么机器啊,是节能灯么

网友J:
呵呵。质量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