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接触器内部短路求高手解答!在线等

楼主(2013-06-29):
我厂有一台铜泵采用顺序连锁启动方式,启动时先启动油泵后才能启动铜泵。也就是说铜泵的控制电源串在油泵的接触器常开辅助点。今天油泵更换接触器后一启动接触器内部就短路了,断路器就跳闸了,检查电动机、电动机连接线、热继电器、接触器、断路器、控制电源都没问题。然后就把电动机线拆除空试正常,就把电动机又接上了试运也正常。当第二次试运时油泵接触器又发生接触器内部短路。用500伏摇表检查电动机、电动机连接线、热继电器、接触器,相间和对地绝缘都正常。求高手解答

网友A:
你的接触器灭弧罩还正常?
下载积分:+1(fupeilei) 热心助人!

网友B:
如果接线没问题就换个接触器.
应该是铜泵电机接触器线圈串在油泵接触器常开辅助触点

网友C:
实际上按你的描述,可以排除接线等问题。可能的原因:
1)接触器本身的质量问题。
2)弱弱地问一声:你确认主、辅触点正确吗?特别是小型交流接触器不是很明显。

网友D:
接触器底部铁松动造成 仔细检查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