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P.ZNWRD指令什么意思

楼主(2013-06-29):
请问一下这条三菱PLC的指令什么意思 (
jp.znwrd j12 k2 d02 d100 k128 m12
),
这可能是QJ71GP21-SX里的指令,在各论坛都找不到相关的资料,所以麻烦各位知道的,请指教一下!

楼主:
没人理我,顶一下

网友A:
其它站软元件读取ZNRD、写入ZNWR

楼主:
它是读取网络上的12站吗,可以详细讲解一下各个软元件的作用吗

网友B:
请高手降临解答

网友A:
去下载手册吧!CC-Link IE控制器网络参考手册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download/dwn_idx_manual.asp
这比讲要详细多了

楼主:
原来是这本书啊,好马上去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