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9):
本公司生产的撕碎机,工艺如下:自动状态下,按下自动启动,电机反转2秒停止,电机正转。此时电流表检测电机电流,电流超出额定电流2秒,正转停止,开始反转,电流恢复正常反转停止,再正转。。。。。。。。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以前电机的启动方式都是用星三角启动,但由于撕碎机经常有卡料现象,卡料后电流大就要反转一下,总体来说负载很大,在有卡料的启动过程中星形启动时电机转不动,非得要转换到三角形的时候才能转动,后来我们就改到直接起动,直接起动好是好,但是很多客户的变压器容量很小,经常这边一开其他设备就用不了了,我们正常用75-110KW的电机。
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启动方式,既可以大力矩又可以小电流,两者兼备的启动方式。。。
跪谢各位了。。

网友A:
方法有!!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结果!!方案:用电磁调速电机+机械式换向机构,电机已然用星三角起动,电磁调速配合机构换向。

楼主:
楼上的方案有些复杂了,有人推荐我用延边三角形启动,对这方面我不是太了解,貌似电机要换成9根线出来的那种。。

网友A:
我不知道你对成本价格和可靠性的考虑是什么样??

网友B:
加一个检测动作的,到设定时间还不感应就反转,不就OK啦。

网友C:
也可以考虑用直流电机或高转矩电机,或线绕转子电机。再就是你们的设备设计不合理,这样大的电机,频繁换向,那受得了,倒不如如果要卡料了检测电流马上机械动作使它不卡,设计一下。

网友D:
75-110KW电机频繁正反转从设计上说就不合理,应该用离合器来换向。
  •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热心助人!
  • 出门打工难,打工学艺难,学艺拜师难,找到好师傅更难。

网友E:
    在喂料结构想想防止卡料为上策。
    增加个离合器也行,电机先转起来再松离合,
    或咨询下软启动器厂家,看能否适用这工况。都要增加成本了...

网友F:
    加大电机,
    机械方式正反转
    你们的机械设计师是头猪

网友G:
    6楼说的有点道理。

网友H:
         电工吧里见过楼主啊

网友I:
    问题在卡料就要解决卡料本身

网友J:
解决卡料问题才是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