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9):
I0.1按下后,Q0.0和Q0.1真的都停止输出吗?
Q0.0肯定停止输出。不调用子程序,子程序状态都保持不变。还是?

网友A:
q0.1继续输出。。。

网友B:
同上回答,在条件调用子程序的主程序中,当停止子程序调用时,如果定时器已经激活正在计时,停止调用这个子程序会造成定时器的失控。

网友C:
T37没有电,子程序不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上回答,在条件调用子程序的主程序中,当停止子程序调用时,如果定时器已经激活正在计时,停止调用这个子程序会造成定时器的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T37没有电,子程序不执行

子程序执行一次,Q0.1就不会停。

网友D:
   同上回答,在条件调用子程序的主程序中,当停止子程序调用时,如果定时器已经激活正在计时,停止调用这个子程序会造成定时器的失控。
你的意思是我用按钮调用还不行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子程序执行一次,Q0.1就不会停。

不调用了,还执行什么啊?

楼主:
难道是要复位才能改变Q0.1的状态?

楼主:
难道是要复位才能改变Q0.1的状态

网友E:
按钮不能直接作为停止使用,需要用中间继电器

网友E:
如果SB2为自复位型按钮侧这个程序是不能正常运行的,就是当你按下它就停,放开它就启动。
当按下SB2后定时器失电被复位,得电后从零重新计时。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同上回答,在条件调用子程序的主程序中,当停止子程序调用时,如果定时器已经激活正在计时,停止调用这个子程序会造成定时器的失控。

定时器的失控指的是什么呢?还有,看楼主的图片,T37断,T38接通了,应该跳出子程序了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难道是要复位才能改变Q0.1的状态

你是不是贴图贴错了,最后一张图,如果不调用子程序时,应该全部断开才对啊!应该全是灰色的

楼主:
程序运行的结果是:I0.0按下后松开,Q0.0输出,10秒后Q0.1输出。
按下I0.1后,Q0.0停止输出,而Q0.1保持输出。
分析程序,按下I0.1后,T37复位,不调用子程序了,而子程序中线圈输出就应停止呀?
 若子程序中是置位Q0.1,主程序调用它后,即使不调用它,Q0.1维持输出倒可以理解!

楼主:
程序运行的结果是:I0.0按下后松开,Q0.0输出,10秒后Q0.1输出。
按下I0.1后,Q0.0停止输出,而Q0.1保持输出。
分析程序,按下I0.1后,T37复位,不调用子程序了,而子程序中线圈输出保持不变。100MS定时器保持当前值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