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急急急!STEP7软件操作问题

楼主(2013-06-29):
请问在STEP7软件中,假如说要找一个M1在哪个块,具体哪个位置,一定要每个块都打开来找吗?有没有更便捷的方法啊?

网友A:
打开任意块,任意触点上点右键---跳转到--应用位置。地址里改为M1--点显示就可以找到哪里在用M1了。如无法找到就更新参考数据

网友B:
使用交叉引用方式可以查到你M1具体用了多少、在什么位置(块、段)。

楼主:
交叉引用在哪里啊?找不到。

网友C:
选项 --- 参考数据 --- 显示 --- 交叉参考 --- 确定
按以上步骤,可以找到你想要的东西

楼主:
哦哦,谢谢!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