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能否直接控制变频器?既触摸屏和变频器直接连接通信

楼主(2013-06-29):
触摸屏能否直接控制变频器?既触摸屏和变频器直接连接通信,通过画面调速 显示

网友A:
可以,我用过海泰克屏连台达变频器,485通信。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热心助人!

网友B:
可以的。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热心助人!

网友C:
当然可以了,我们是用富士触摸屏控制9台富士变频器(RS485)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热心助人!

网友D:
肯定当然可以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热心助人!

网友E:
前辈门 可以发个程序上来不? 也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F:
各位前辈发个程序上来学习一下
……

网友G:
可以的,用过三菱的触摸屏和三菱的变频器通讯。百度一下,有案例的。

网友H:
可以的modbus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