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9):
我有一个电源开关  220V入出24V的  在机械上量只有5V左右  但是我把负载裁下后又有24V是、是不是短路了   我不敢百分之百判断   请大家说说   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开关电源吧?

网友B:
二个原因会造成这种现象。
1)开关电源本体性能不良,俗称带载能力下降。解决办法:维护、更换。
2)连接的负载过重。实际检测或者估计一下是否超载了。解决办法:更换功率合适的电源,减小负载。

楼主:
为什么不接负载就有24V接上就只有5V左右  纳闷了    高手解释解释啊  急啊 急!

网友C:
负载过大,碰到过一个开关电源接的一个传感器电源线破了,有时短路有时不短路,量开关电源只有6V

网友D:
负荷短路了,
学者

网友B:
这个说的深一点是电源内阻变大,说的浅就是带负载能力差了。
你用排除法呀,不就知道问题的所在了。
如果你有兴趣把换下来的开关电源打开看看,对于有电子基础检修应该不难的。

网友E:
百分之九十负载短路

网友F:
断开测量负载电阻接近零到几欧,负载短路,电阻50多欧以上开关电源问题

网友G:
方法1: 断开负载,测量负载正向电阻(黑表笔接+24V,红表笔接0V),使用指针式万用表,拔到X1欧档,如果开关电源输出是2A额定电流,那么24V除以2A,等于12欧,也就是负载正向电阻不能低于12欧 ,不然属于超负载运行。
方法2:带一个假负载试试,如果是2A的开关电源,就带一个24V/15W左右的灯泡,测试输出电压是否有24V。

网友H:
我也有遇到过,是一个光电的线碰破短路了。不知您这个是否有可能。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方法1: 断开负载,测量负载正向电阻(黑表笔接+24V,红表笔接0V),使用指针式万用表,拔到X1欧档,如果开关电源输出是2A额定电流,那么24V除以2A,等于12欧,也就是负载正向电阻不能低于12欧 ,不然属于超负载运行。
方法2:带一个假负载试试,如果是2A的开关电源,就带一个24V/15W左右的灯泡,测试输出电压是否有24V。

测电阻方法最简单方便。
输出一般都有好几路线,把+24输出全部拆除,一路一路测量电阻
如果电阻都差不多,都大于100以上,那应该是开关电源问题了。
如果有一路特别小,就要重点怀疑。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J:
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