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9):
1.用计算机编程,与PLC链接,电脑硬件需要安装诸如:网卡、声卡之类的硬件设备吗?还是直接数据线链接即可,如果是请问接口是哪个?
2.编程软件的问题,编程时PLC各系列间程序是否能互相转换?同一系列不同类型PLC间程序能否互相转换?PLC类型为FX2N(c)是哪个PLC产品的程序,FX2N?FX2NC?
3.如何查看一个程序是何种系列,何种类型?
小弟小白一个,如有提出什么白痴问题,请各位大侠谅解,并希望耐心解答!谢谢!

网友A:
1、取决于你所使用的通讯方式,如果以太网通讯,那么显然网卡是必须的。如果是Rs232通讯,那么取决于你的Pc上是否有原生的串口,如果没有需要加装串口卡。
2、由于不同型号的PLC所支持的指令集存在差异,只有双方全部支持的指令被转化。Fx2N(C)除了Io的接线方式不同外,其属于同类产品。
3、在硬件中,你可以查看出厂标签,在软件中,你可以上载组态信息。用于查看类型。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取决于你所使用的通讯方式,如果以太网通讯,那么显然网卡是必须的。如果是Rs232通讯,那么取决于你的Pc上是否有原生的串口,如果没有需要加装串口卡。
2、由于不同型号的PLC所支持的指令集存在差异,只有双方全部支持的指令被转化。Fx2N(C)除了Io的接线方式不同外,其属于同类产品。
3、在硬件中,你可以查看出厂标签,在软件中,你可以上载组态信息。用于查看类型。

Good Luck~

谢谢,这位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