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9):
  我公司有数十台机器,原装三菱FX0N和FX1N的PLC并配三菱触摸屏,由于年代较久远,触摸屏已经完全不行了,公司于是购买了一批台达DOP-B07S411触摸屏,准备更换。编写好相关程序后,才发现通讯电缆制作还比较麻烦,查遍相关资料,也没有得到一个真正正确的方法。后来想起公司以前有人做过这样的改装,并且一直工作正常。折开他的通讯电缆,发现他采用的是五线连接法,仔细研究了一下,觉得其中有两线并没有用处,于是将其简化为三线,焊接好后试机,竟然就能正常通讯了。把这条电缆连接电脑的USB-232转接口上,竟然还能当成编程电缆用(这个发现意义有点重大,编程电缆制作变得容易多了)。
  大家知道,三菱PLC编程口是422形式的,而台达DOP-B07S411没有COM3口的422可用,我用的是COM1的232口与PLC的422口连接了,据我所知好象要进行转换才行的,现在不知道怎么就可以用了?所以希望高手指点。
  下面是我的连线方式,和同行分享,望同行有机会了在别的机型上测试一下。
  DOP-B07S411       三菱FX0N(FX1N)
     RXD-2————————————4-TXD-

     TXD-3————————————1-RXD+

     GND-5————————————2-RXD-
     GND-5————————————7-TXD+
  • 下载积分:+1(wananjushi) 感谢!

网友A:
    是232接法啦!

网友B:
    我自己制作的三菱编程线没加电阻限流,没什么问题

网友C:
    好帖,顶
    我一开始是用SC09+422 232转换模块+自己焊的方九孔连接plc和屏,可惜没有成功,应该能成功,可能是PLC脚弄错了,后来还是买的成品线,倒也便宜,6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