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高手。

楼主(2013-06-29):
程序步:[PLSR K8000 K5120 K200 Y0] 电机步距角1.8度,细分数18
丝杆导程10mm,请问单步位移是多少?
需要前移15.7mm如何操作程序?

楼主:
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由条件知转一圈需3600个脉冲
单位步移是10/3600
由15.7可以算出需多少个脉冲

网友B:
支持2楼说法,上小学的时候数学努力点就容易算了

楼主:
不怕大家训教,我是个新手,实际中单步位移为16mm,我不确定5120是怎么来的?请指教。

楼主:
怎么没个热心人啊,真郁闷,我等着急用啊,

网友C:
细分18 就是3600个脉冲 一圈 位移量=一圈脉冲/螺距 就是 360PP/mm
但是,好像没有细分18的。应该说是细分16才对的。所以K5120没有错,如果说移动15.7mm。那么就是k5024了。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
下载积分:+2(ykykkhor) 热心助人!

网友D:
我一般都是随便输入一个数,再用尺子量一下!计算一下后再改正
急。。。求助高手。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