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30MR通电 输出指示灯全亮,继电器有输出

楼主(2013-06-29):
FX1S-30MR通电 输出指示灯全亮,继电器有输出。可是拆下CPU板再通电,继电器没有输出,这样是不是可以说明是CPU板的问题。一般情况是CPU那个地方损坏了。

网友A:
你要用万用表量一下 PLC 输出时全亮时有没有 有没有输出的 最好用小型继电器测试一下

网友B:
你把运行开关打到停止,如果还有输出,就是坏了,要不是里面有程序在起作用。

楼主:
如果运行开关打到停止,输出指示灯全灭,没有输出,PLC的继电器也没有吸合。把PLC内存也清除了。还是一样。重新写程序进去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