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程序交流一下

楼主(2013-06-30):
程序步:[PLSR K8000 K5120 K200 Y0] 电机步距角1.8度,细分数18
丝杆导程10mm,请问单步位移是多少?
需要前移15.7mm如何操作程序?

网友A:
细分18 就是3600个脉冲 一圈 位移量=一圈脉冲/螺距 就是 360PP/mm

网友A:
后面自己怎么算知道了

网友B:
2、3楼回答的够详细

网友C:
程序步:[PLSR K8000 K5120 K200 Y0] 电机步距角1.8度,细分数18
丝杆导程10mm,请问单步位移是多少?
需要前移15.7mm如何操作程序?
1.电机步距角1.8度 细分18:360度/1.8度X18=3600Pulse/R
每个脉冲的位移量=10mm/3600Pulse/R=1/360mm/pulse
2.15.7mmX360pulse/mm=5652pulse 所以程序里面要用5652个脉冲量来设置行走15.7mm。
下载积分:+3(王志勇爱媳妇) 热心助人!

网友D:
楼主的程序步走的位移是 14.22222mm 如果需要走15.7mm 即15.7/10=1.57圈 1.57*360=565.2度 电机步距角1.8度,细分18。即每个脉冲0.1度。 要走565.2度,既要5652个脉冲。须将k5120改为k5652
对于电机的精度能否达到要求,还取决于细分驱动器的细分电流和控制精度等其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