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凌触摸屏F940如何设置开机画面
lcg1207

楼主(2013-06-30):
三凌触摸屏开机画面不知道怎么设置,在软件里没找到在哪里,请各请教一下,我以前没用过三凌触摸屏,头一次用,
lcg1207

楼主:
我先在这谢谢了,

网友A:
FX-PCS-DU-WIN-C软性打开
lcg1207

楼主:
我是用2.79版本编的,能行吗
三凌触摸屏F940如何设置开机画面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