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三菱PLC 的CJ 指令,在上升沿驱动时有问题?

楼主(2013-06-30):
以下程序三菱PLC 程序执行时,操作按钮X20 Y20总是被点亮,我被搞迷糊了! CJ 到底该怎么用?有意者看看附件!

楼主:
该程序执行后,按下按钮X20,Y20总是被置位,貌似CJ 指令不起作用了?搞不懂.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该程序执行后,按下按钮X20,Y20总是被置位,貌似CJ 指令不起作用了?搞不懂.
你这样做有何意义?
把第一个上升沿改为常开接点就OK了!

网友B:
当X0为ON时,程序跳到指针P63处

楼主:
我想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上升沿不能驱动跳转指令?

网友C:
多看下跳转指令的列子 上面写的很明白的

楼主:
我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