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6CCL-M和FX2N-64CL-M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6-30):
FX2N-16CCL-M和FX2N-64CL-M有什么区别?

网友A:
FX2N-16CCL-M CCLINK 主站模块

网友B(2013-10-28):
FX2N-16CCL-M是CC-LINK总线通讯 配AJ65SBTB1远程模块通用型
FX2N-64CL-M 是CC-LINK/总线通讯配CP1远程模块用连接型
联系13588403030 徐工 杭州菱设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www.MITSUBISHI-JAPAN.COM.CN
QQ :37719773
杭州菱设自动化系统三菱开关接触器中低压配电仪器

网友B:
FX2N-64CL-M 是CC-LINK/LT总线通讯配CP1远程模块用连接型
杭州菱设自动化系统三菱开关接触器中低压配电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