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安川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3-06-30):
H1000变频器无PG V/F控制,多段速运行,断电或送电时显示“外置A/D转换异常”,复位后运行正常。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参数没有设好

楼主:
可以前用的正常,现在不能复位了,上电就显示CP0035 外置A/D转换异常。
如果是参数问题,那该改什么参数

网友B:
设置一个复位值,外部复位试一试。

楼主:
估计坏了,现在根本不能复位,改不了任何参数,

网友C:
锁参数来?
安川变频器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