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 控制伺服电机的程序能控制步进电机吗

楼主(2013-06-30):
我用的是三菱FX1N-60MT-001程序控制伺服电机驱动器,正在设备上使用,我还想用这个程序在另外一台机上来控制一套步进电机驱动器,请问这样程序要改动吗,有高手说一下多谢

网友A:
PLC程序中,发脉冲的指令是共通的。还有其他的运算指令要与你的电机驱动器配置、参数的设置、系统的脉冲当量等息息相关的。不能直接调用。伺服系统有电子齿轮比,而步进系统有细分数设置。
下载积分:+2(597835876) 好人!
下载积分:+5(xpvista)

网友B:
支持1楼说法

网友C:
带步进建议用PLSR指令,但是,实在不行,也可以用定位指令控制。只需要把加减速时间设置大一点就可以了。但是丢脉冲可能会多一点。如果精度达到要求还是可以的。至于其它参数也对应修改一下。步进的速度最好不要超过10K。

网友D:
学习一下别人的经验

网友E(2013-09-19):
原则上不可以的。

网友F:
不能,要改回原点程序。伺服可以设电子齿轮,步进要在PLC这里算要是算电子齿轮,

网友G:
我现在有点纠结啊:用一台S7200 控制伺服,按照脉冲当量设置好点子齿轮比的话,速度达不到电机的额定转速

网友H:
可以.。步进电机驱动器参数要重新设置。比如步进细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