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压力变送器两线制、三线制、四线制怎么接线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7-01):
想知道这几种类型的变送器是怎么接线的,糊涂了,要是与西门子200的PLC该怎么接线望大侠点拨下

网友A:
既然是变送器,那么其应该是模拟电压、模拟电流输出、再者就是通信输出。200系列主机带有通信功能。模拟输出无法直接与200系列主机相连。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用的是西门子200的235模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