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71C24N

楼主(2013-07-01):
本人在做一个扫码输入装置,用扫码器输入数据,窜口模块用CJ7124N,和Q系列cpu连接以后。使用无顺序协议,然后IO设置起始00a0;
输出点选择选择X0A3作为数据读出模块,现在扫描过之后,为什么X0A3没有发出信号。而数据也是只有强制X0A3,数据才能传到D40里。
为什么X0A3没有通断呢,请广大网友给予喜欢!

网友A:
还缺一个设置,即接收终止的定义(定长、定时、终止符等),模块依据此条件来决定X3---ON
下载积分:+1(luchuanrun)

网友B:
XA3是模块→PLC信号,首先要PLC输出YA0(通道1请求传送),然后才可能接收到XA3信号ON,具体信号定义见附件截图 [upload=2]

楼主:
一楼 我用的是无顺序协议,应该是不需要定长的吧!

楼主:
2楼的意思是不是 YA0要保持长时ON,设备 X0A3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C:
会不会和条码机设置有关系

网友A:
Y0是发送请求!有关联吗?
接收标志采用哪一种是根据你的代码特性来的

楼主:
刚又看了手册,我感觉Y0和X0A3没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