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网电压不稳,导致我低压柜内plc电源以及变频器设备经常被烧坏

楼主(2013-07-01):
请各位朋友帮忙想个办法,那种方法比较经济。。谢谢!

网友A:
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B:
首先你要知道电压波动范围!如果波动很大那就得考虑供电线路改造。

网友C:
加稳压器

网友D:
比较经济的就加稳压器。如果要想根本解决那就得考虑供电线路改造了。

网友E:
楼上好多朋友都说加稳压器,我认为没用!
开关电源的输入电压范围一般都很大,都在110V ~240V以上,
而稳压电压的输入电压范围最多也在这个范围之内,所以装跟不装,一个样。
最主要是要知道电压为何为升高,升高到多少的问题。
有可能零线接触不良,引起某些PLC烧坏。

网友F:
加一变压器380V变220v给PLC供电。

网友G:
试试稳压器吧

网友H:
让电网电压经过隔离变压器,这样到用户的就安全

网友I:
加个隔离压器应该就可以了
笨鸟先飞

网友J:
加个UPS稳压

网友K:
一般控制柜内电源尽量用380/220变压器隔离,稳定安全。

网友L:
加个稳压器看看吧
债权债务 www.58zcw.com

网友M:
你说的PLC和变频器损坏,应该不是电压波动问题,这两种东东电压是很宽的。如果真是电压波动引起的,说明你的电压波动太大了,哪么加什么也不是改决问题的办法。改造外网吧。

网友N:
ups效果明显,我们在用呢。

网友O:
确定是电源不好吗?装个隔离变压器试试吧

网友P:
在主线路加装油浸式自动调压器、不行的话全厂加装大型UPS电源也可以,厂里资金要充足啊

网友Q:
- - 我都是用隔离变压器的。。

网友R:
同意9楼的说法

网友S:
应该不是电网电压的原因!

网友T:
加隔离变压器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U:
难道负载就没问题吗,比如说电机之类的

网友U:
如果电压过低,变频器会保护的,PLC的供电电压一般可以在85-265V使用

网友V:
PLC的话加开关电源。
变频器就不好搞了。

网友W:
没有明白要求

网友X:
这个经常被烧毁应该不是电压不稳的原因,你应该要仔细寻找其他因素

网友X:
你可以先暂时安装带保护功能的电压表,当电压超过预警范围时间时,可以报警断电

网友Y:
电网电压波动有多大?

QQ:346994482

网友Z:
这个问题也不一定是电压不稳,因数很多,大致有电压过高,通风不好,灰尘过大,有些地方的工作环境中灰尘中含有金属成份.

网友AA:
进线变压器是不是还接着其他大型设备,特别是焊机之内的,

网友AB(2013-08-08):
增加稳压器,滤波器

网友AC:
加UPS电源,价格不算贵

网友AD:
7楼说的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