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Q Z指令用法

楼主(2013-07-01):
请问Y1C3Z9 是怎么输出控制的

楼主:
哪位高后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指针,循环N次,先赋值给Z9,每次循环后加1,输出点第一次为Y1C3,第二次Y1C4……,这样说你明白不?

网友B:
1.FOR NEXT 之间的程序循环N次(看不到上面的FOR K**)。
2.Z是数据寄存器,三菱Q系列可以对位进行变址,也可对常数进行变值!
3.这样Y1C3Z9的输出控制你应该懂了吧!

楼主:
谢谢二位大哥!还有Z指令是局部变量还是全局变量呢?就是说Z9是不是只有在这个程序块里面有用。在其它程序块使用Z9时。对这个程序块没有影响?谢谢?

网友A:
这个可以理解为全局变量,只要在你使用之前给这个Z赋一个值即可,不然容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