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器

楼主(2013-07-01):
问下,高数计数器C251,它是双向计数器,,加减计数,不选择M8251,C251的数据到底是加还是减。。

网友A:
你试验下不就知道了吗,呵呵

网友B:
根据A,B相脉冲先后自动进行加,减计数

楼主:
能说的明白一点吗

网友C:
不驱动M8251时。是加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