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1):
在GX developer 中安装了GX Configurator-AD,但是打开的时候提示所选择的CPU不支持智能模块(selected plc type is not supported,so intelligent function module utility cannot be activated.)但是我选择的是Q01CPU,怎么会不支持呢,选择其他CPU也是提示不支持。

网友A:
有可能你的CPU版本高过了这个软件,这种情况请使用GX WORKS 2

网友B:
引用楼主a601290282于2013-07-01 17:33发表的 三菱GX Configurator-AD不能使用(求助版主) :
在GX developer 中安装了GX Configurator-AD,但是打开的时候提示所选择的CPU不支持智能模块(selected plc type is not supported,so intelligent function module utility cannot be activated.)但是我选择的是Q01CPU,怎么会不支持呢,选择其他CPU也是提示不支持。

请贴图说明你的相关软件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贴图说明你的相关软件的版本?

8.86Q    就是按论坛里面那个创建工程失败的方法那个帖子里面的版本安装的,以前没用过Q系列CPU所以没用到这个智能模块,现在想用,突然发现安装了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你的CPU版本高过了这个软件,这种情况请使用GX WORKS 2

我用的是Q01UCPU,应该没有吧。。而且我这个GX DEVEloper还是在论坛里面下的,版本:8.86Q

网友B:
引用 楼主:

8.86Q    就是按论坛里面那个创建工程失败的方法那个帖子里面的版本安装的,以前没用过Q系列CPU所以没用到这个智能模块,现在想用,突然发现安装了用不了··

如附图中红色方框内一样,确认你目前的安装的相关软体版本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