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2USCPU RUN指示灯熄灭再亮怎么解决

楼主(2013-07-01):
各位师傅,我在修一台机床,开机后几分钟PLC RUN指示灯熄灭,2秒后又点亮,设备长时间运行又不会出现这个现象,因为没有原始程序,我想知道如果因为负载超载的原因可以在程序中做到让PLC RUN指示灯熄灭吗?如何在编程软件查看?谢谢。

网友A:
PLC的接线应该是松了。就是电源进线

网友B:
检查电源模块及相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