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急急急!STEP7软件中如何把程序下载到模拟仿真器啊?

楼主(2013-07-01):
我安装了一个仿真器在STEP7软件中,要仿真的话是不是要把程序下载到仿真器?如果是的话,下载的步骤是怎样啊,谁能具体给我说说步骤啊?

网友A:
Step1: 点击工具栏对应模拟器按钮打开模拟器
Step2:选择需要下的块,然后点击工具栏中下载按钮。
Good Luck~

网友B:
模拟器打开后,就默认下载到模拟器了

网友C:
打开仿真软件后1、选中编程软件中的站 2、点击编程软件“下载”按钮这样就把程序下载到仿真软件里面了
下载积分:+1(netliuhao) 真诚感谢!

网友D:
1.编辑好程序
2.在菜单“文件”中选择“导出”,导出*.awl文件,此文件自动存至软件目录Source下。
3.在模拟仿真器中,把导出的*.awl文件装载到PLC即可。

网友E:
200和300的略有不同

网友F(2013-11-17):
打开仿真,下载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