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新出的GC系列的人机荣什么软件做穿透通信?感谢!

楼主(2013-07-01):
请教各位大师新出的GC系列的人机荣什么软件做穿透通信?感谢!

网友A:
GC系列不能实现穿透吧,功能比GP少

网友B:
我用过GC4401的,与三菱Q02U CPU可以做穿透通信,就是速度有些慢,安装Pro-face的Pass-Through后可以做穿透通信,安装光盘里面有这个小工具软件,就是相当于生成一个虚拟串口。

楼主:
感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