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SQL2000存储问题

楼主(2013-07-01):
我怎样才能实现把组态王中的数据每隔一分钟存一次,现在是每秒都存,数据量很大!请高手指点!!!!
笨鸟先飞

网友A:
把脚本里的保存周期改为一分钟啊或看一下是不是在命令里,如事件语言等等。
下载积分:+2(mingyue100z) 感谢!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楼主:
我按你说的在组态王应用程序命令语言里面把时间改成了一分钟,我的数据表实在运行时插入的,这样就可以实现了!,我想再问下会对其他画面有影响吗?
笨鸟先飞